液晶屏老是白屏,确定是屏问题,如何修复。。

楼主(2012-11-09):
查了些资料大部分是口头的文字的,没有图文并茂的。。有高手帮忙辅导辅导。。

网友:
换LVDS线然后查屏供电是否有3V5V

网友(点评):
有供电 接下来查保险丝 那再接下来呢

网友:
先查一下屏的供电  这是需白屏最简单的

网友(点评):
屏供电正常的

网友:
换 想都不要想  直接换

网友:
应该是屏电脑的电容 你量一下

网友:
看模组驱动,主控外围,电源管理还有的修没有 检查下 换屏 ?你是说只换屏 不换模组 告诉你 不可能

网友:
先查一下屏的供电

网友(点评):
供电有3点3V的 电压,屏亮后熄灭 电压为2.5V 左右

网友(2012-12-29):
看模组驱动,主控外围,电源管理还有的修没有 检查下

网友:
查高压的各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