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2000开机不显

楼主(2012-11-09):
客户送修COMPAQ V2000来说开不了机,我上电看可以上到到0.41A,我不插内存和换一条内存是一样的,就怀疑是北桥没有过,拆开机器后看见它的显卡和北桥是集成的,就考虑是做北桥,但是我在做之前观察了一下主板,发现它的IO芯片那里有发霉的痕迹,我就怀疑是一起进过水的,应该加焊一下IO就好了,但是我加焊了一下IO结果还是一样的,那就确定是在北桥上,但是这个北桥芯片是intel855的,这个北桥芯片很容易坏,只能先通知客户是北桥坏了,但是这个北桥成功率不高,很容易做死的,如果客户同意了就做不同意的话那就不做。后面客户同意维修,但是维修维修结果是没有做好,同过这次的经验我发现intel855的桥很容易坏,希望大家以后接到这种桥的时候小心一些,如果确定是桥的问题的话,最好建议客户换主板。

网友:
抢个沙发坐坐  这个吗 原因不单单是桥的问题

网友:
做桥就是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但桥的话,做的时候,温度要注意好

网友:
以后要胆大心细,脸皮就不要厚了,毕竟不是追女仔.那种桥小心点好.

网友:
北桥是不好做。特别是越密的越麻烦

网友:
这桥我把好的主板上的拆下来就坏了,这桥很脆弱。而且还很贵

网友:
这桥一见到就怕了,上次有个客户桥坏了,我自己刚好收了一个一样的机器,想不到那桥一拆下来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