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闪黑屏

楼主(2012-11-10):
显示器高压保护.亮几秒黑屏,插电未开机,电源板滋滋响,开机点亮的时候声音消失,黑屏后,声音再响。保护是否他造成的?高压版换过了,灯管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空载的时候电源吱吱叫 带负载就好点 是吧 修电源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呀,告诉一下了。

网友:
把电源滤波电容换了吧~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下降,可以先代换电源板电容。

网友:
也可以用外接的12V给高压板供电试一下是电源板还是高压板还是灯管,还有一点要注意在黑屏的时候你检查高压板的开关排阵上有驱动板供给的开关信号吗?这点可是很重要的哦!

网友:
灯管坏了,,,拆出来看看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换电源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一共就三块板,分别代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本人比较怀疑电源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