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XP系统 打不开设备管理器 ????

楼主(2012-11-10):
朋友的
笔记本
联想THINKPAD E43 XP系统 控制面板→系统 无显示 打不开设备管理器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 无法看到CPU信息
系统操作了一下没什么大问题,是否是不良商家改了硬件系统,让XP无法显示。。。。。。。。。。。。。
笔记本

网友:
右击没有任何提示吗?

网友:
会不会是XP系统中毒了?

网友:
设备管理器打不开? 看看系统服务是否正常?

网友:
不行换系统有可能中毒的.

网友:
系统坏了换个系统吧!还不行可以装个大娘看一看!

网友:
到注册表里看下、另外运行gpedit.msc看下设置

网友:
直接在BIOS里面看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