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Z54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2-11-10):
板号:MBX-170,无图纸,之前换过显卡,现在触发到0.022就卡在那里了,不掉电。也没发现显卡短路,无从下手,求助~~~

网友:
测试各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测各路电压吧,电压出来了就修信号罗!思路都是这样的,有测试卡装上去看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
3 5v正常,触发桥无供电,桥无短路。检测发现桥的供电芯片MAX1540AE开启信号没有,开启信号来自F217TE20V这个EC芯片的108脚,有谁有FA2117TE20V这个EC的PDF?是否带程序?

网友:
是F2117TE20V

网友:
问题解决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补焊下EC电流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