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更换显卡芯片后不认硬盘,跪求高手解释

楼主(2012-11-10):
R400更换显卡芯片后不认硬盘,跪求高手解释,急急急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代码,O1DC?

网友:
仔细看下有没掉件。

网友:
没掉件,南桥正常,IO正常

网友:
就是啊,看有没有掉件啊,显卡有没有靠南桥啊?

网友:
现在能显示,就是不认硬盘,硬盘放别的机器上好用。换新硬盘到本机上也不行。总之各位大大,现在这个机器就是不认硬盘。我连BIOS都刷了。实在没招了。

网友:
对了在补充一句,在BIOS里能认到硬盘。但是起不了U启。

网友:
如在BIOS 里能识别到硬盘,你查一下硬盘接口的数据线 地址线 时钟等是否有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了,把BIOS分解出来在重新安装下就OK了。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