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2-11-10):
刷EC BIOS解决

网友:
两台都是同样的问题,,一台独显,,一台集显,,刷刷就好

网友:
这款机器我遇到过,是除尘后不加电,结果也是刷了EC的rom才好了

网友:
好像这个是通病。我的是报错。修的头痛啊

网友:
有这个bios程序?  哥们  上传一下  救救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2013-02-20):
我的机器也是啊

网友:
话说EC是什么 东东啊?是 BIOS 吗?

网友:
这个机子好修点呀

网友(2013-04-09):
通病吧,今天遇一台B460,也是不加电,刷了EC BIOS正常

网友(2013-06-17):
楼主你的主板拿到手里的时候有待机吗?我这个连待机都没有呐!

网友:
这个机器开关线被C壳压住,也可能会造成不加电,提醒注意这个细节!

网友(2013-09-28):
此EC bios坏了能导致无3 5V待机的。

网友(2013-11-18):
B460的EC bios 哪有啊?

网友(2015-09-19):
前提条件 开机电压都有

网友:
修到过很多个刷BIOS好的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路的事   你真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