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A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10):
     有一台联想f40a老掉电,一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应为笔记本灰尘比较多,做过散热后无果。
  于是拆机吧!目测主板没有进液和被修过的痕迹。应为之前修过这种机型比较多的是显卡问题,很显然这次不是显卡问题。于是查了一下各种电感上的电压,结果基本正常。感觉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就先没急着动手,还是先看看图纸
  之前修过一台f41的掉电,是触摸板下方有进液导致一个电阻变大。我估计也因该是那里出来问题。这个是仁宝代工的主板,它特有的点火回路这里就不想多说了,相信大家都基本上了解了。
  首先就去查一下那几个比较器,当查到PU1时问题出来了。PU1是一个八脚管里面集成了2个比较器,先量了一下第一脚为5V正常。这个比较器只要正向大于反向就会输出一个ACIN和PACIN的高电平。即3脚大于2脚量了一下2脚电压3.2v,在量了一下3脚发现电压为3.6V,应该是4点几伏,感觉不正常,。这个电压是vin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来的即PR10和PR14看了阻值分别为84K和20K,量了一下这2个电阻。发现PR10变大了,于是换了一个64K的上去,电压正常了。装机测机ok!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思路明朗,那款机器也是显卡门

网友A:
如果PU1A 1脚持续是高的话应该是不会掉电吧

网友:
楼主这样的思路是怎么培养的啊 说说心得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新东西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PU1A 1脚持续是高的话应该是不会掉电吧

这个信号持续高电平是不会掉电的,但是如果第3脚电压大于第2脚 就会立马掉电,所以第3脚3点几伏的话就不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