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2-11-10):
十月三十号,在刚装完系统的时候(还没装驱动),刚进入桌面,忽然黑屏了,但显示器指示灯仍然是绿色,主机一切正常,以为是dvi线的问题,插拔了还是不管用;
忽然想起一个月以前也有这么一次情况,也是忽然黑屏,其它均正常。仔细看黑屏的情况,发现并不是完全的不显示,一片黑中还能看见下面漏光。
后来只能冷启以后又好了。

可今天也就是十一月九号,又给我来了两次,一次白屏和一次黑屏。
白屏情况是我用u盘进pe系统,进入以后单击开始菜单直接白屏,我去屋里拿了另一个液晶显示器接上情况依旧,显示器关了再开也不行,dvi接口和vga接口都试了不行,这时忽然发现键盘的指示灯已经不亮,再按也不管用,只好换回原来的液晶显示器冷启。冷启后恢复正常。
黑屏情况是在win7下用自动更新补丁的时候,重启以后显示器无反应,显示进入睡眠模式,无奈冷启。再次恢复正常。
还有最烦人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冷启恢复正常,这样很伤硬盘的。
请问各位高手大侠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再次拜谢了。

网友:
换过显卡试试吗,有时候温度高会这样的

网友:
屏线接口上有几个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供电出了问题 显卡供电过低会导致白屏

网友:
内存不好 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像死机了吧

网友:
谢谢几位。
对了补充一下,前一阵子一直用hdmi借46寸液晶电视看高清来着,dvi接电脑,hdmi都是一直插着电视的。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