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开机不显示,电池1.2A

楼主(2012-11-10):
  一台三星R463机子  AMD芯片组  QL64CPU   裸板+CPU 电流1.2 。     刷了几个BIOS没有反应然后就换换显卡,换了电流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CPU也换过了  CPU是新……特来求助  知道的大哥帮帮忙  小弟先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是否是桥虚焊了 用示波器抓一下内存的波形

网友:
北桥也加焊了下   没有反应     现在发现COMS电池没有电了  换了不行  应该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我手头上现在也有一台R463,三四天了 也是换了CPU 刷了BIOS 加焊了显卡 北桥 南桥 无果,用带灯CPU检测座 测试,发现有好多灯不亮 可能CPU座子虚 还没具体搞定

网友:
跑码了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