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m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2-11-10):
我是新手 大家多包涵。
接上适配器,电池充电灯是亮的,但是开机不能。
我拆开看了一下,有个个开关条,只是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开关条坏了。
如图
我请问一下 除了用开关条  还有其他能开机的方法吗?

补充内容 (2012-11-17 11:40):
问题解决了  我全部拆开  发现是内存的事,有几个金手指氧化- -

网友A:
大哥     你这个是纯粹的小小白啊  。
你直接找图纸  ,确定开机插口上面的开机点啊 。

网友:
谢谢指导 我找下图纸试试,问题是我不一定看懂-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这个是纯粹的小小白啊  。
你直接找图纸  ,确定开机插口上面的开机点啊 。

请问是这个吗?

网友:
如修笔记本不会看图纸,是比较纠结的,多看吧看多了就会了

网友:
看图纸这个东西就是要多看,听别人说是永远都不会的

网友:
只要有图纸,找个开机点应该OK的吧,不然很难搞的,俺现在就缺图纸。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触发

网友:
用万用表找出地线,在用镊子一端接地,一端刮其他引脚,如果刮到开关键引脚;就对开关信号有了高低高的电平触发信号,如果其他电路都正常,就会开机了

网友B:
不明白,去问你师傅嘛。那不是更快,更好。要不给同行修。你在一边看着。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嘛

网友:
找图纸查找开关面板排针的定义就知了,或者先找也地线再短接地线与其它针一个个试

网友:
直接短接开机接口

网友:
一个镊子足够!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用红笔接地,黑笔划接口,就会触发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还是交给专业点修嘛

网友:
这明明白白不是专业维修的家伙,这问题会是开机条的问题,我吃了这本本,还原价退你钱

网友(点评):
这兄弟够幽默,楼主居然把内存跟开关条扯上关系了

网友:
同意13楼一个镊子不够

网友:
看一下图纸上的开机排阵,短接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开关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去问你师傅嘛。那不是更快,更好。要不给同行修。你在一边看着。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嘛

没有师傅啊!~
同行修 不好意思在边上看!

网友:
你刚学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