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0 显示器白屏 左侧有彩色竖线,按键不灵

楼主(2012-11-10):
aoc L170 显示器白屏 左侧有彩色竖线,按键不灵,已经擦过屏线,还是不行,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或是驱动板?

网友:
现在能看到光说明电源没有问题,驱动板有问题吧,按键有没有坏啊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啊 驱动板也应该有问题

网友:
点屏确定故障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按一般步骤来。先用套件点屏看看。要不是屏的问题的话,那就是驱动板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先找块屏换,不行在把驱动板换一下,基本上是这2个问题

网友:
手头没有点屏套件。。。如何测量屏电压,是-5v那个吗

网友:
屏线30条线测量都通。。。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屏上第一个驱动IC.软排线坏掉了

网友:
屏坏了  按键你在换一下

网友:
先点屏吧   有线的话   多少是屏坏

网友:
嗯!屏线  驱动板   屏  故障!

网友:
驱动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不行的话在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先把摁键的线拔掉

网友:
先用通用点下屏,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倾向于驱动板的问题,因为即使屏坏,按键操作也应该正常啊。还有,电源因素也要考虑,修到过电源原因的这种故障

网友:
彩带大部分都是逻辑板和屏连接的线有问题,得用专用的机子压屏,白屏先测屏供电,屏线,按键不良看是按键的问题还是驱动板,一个个排除。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