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20A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2-11-10):
U287角VCC没有供电  此信号来自电池2角,量得没有供电,只有三角有供电,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其实你不会可以叫别人帮你修呀,不过要问些有含量的行不。基本的都不知道。

网友:
按照你说的就是电池本身坏了,但你也得看看其他引脚的定义。

网友:
你先进系统 看看电池认到没有,有无充电时间,在看看

网友:
感觉不像电池,查看图纸,从充电电路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