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2-11-10):
今天一客户送来一液晶显示器,说是开机没反应,我试了一下就是不会亮,仔细看看不是暗屏,我想那就是供电出现问题了。所以拆机,拆开后一看供电电路板,很新的一块板啊,没有鼓包的电容,也没有烧坏的元件,我就是量了一下输出电压,电压少了一半,我想可能是光耦的问题,就果断的换了,再量,还是少一半电压,,这下我晕了,我就试着把稳压二极管换了,通电一量好了,装机再试,OK了。写的不好,请各位指正。

网友:
还不错啊这么简单就修好了

网友:
上次修一个液晶显示器     稳压二极管都烧糊了  - - 直接卸了  照样用

网友:
楼主换的是整流电路上的稳压二极管,还是431旁边的稳压二极管呢

网友:
稳压二极管 不装也能用呵呵

网友:
换的是什么二极管啊,是整流管吗?

网友:
什么电源IC  哪个脚上的稳压二极管  说下  什么液晶显示器

网友:
直接拆了,还是可以用的,我上次也遇到一台,在一颗电阻的旁边....

网友:
二极管有时候也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