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伏高压接地 屏可以亮什么原理?

楼主(2012-11-10):
先说好这个是显示器不是电视,客户送来的抓鱼机大屏,来的时候毛病是一半屏亮,一半屏暗,显示正常。问题怀疑是 高压没升压起来 。东西拆开以后(不管你们有没有没吓到,反正我是吓到了,有图)  一开怎么高压的一脚接高压条,另一个脚接着地,这个千伏的高压接地屏可以亮???问了下师傅他说他也不明白。  请教下论坛里的高手,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高压一个脚是供电,一个是OF,一个是ADJ,还有个就是地线~

网友A:
应该是上次修的人员发现灯管坏了一根,不想换灯管,便将对应的高压接地了,只要高压检测形成了回路,高压管理芯片没有保护,另一根灯管就还亮,所以屏幕一半亮,一半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改过的,也就是给他一个假的灯管负载,不然会保护
这个直接加一个3KV的电容就行啊
最好还是把这个灯管一起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次修的人员发现灯管坏了一根,不想换灯管,便将对应的高压接地了,只要高压检测形成了回路,高压管 ...

现在的维修人员越来越没有职业道德了啊!都乱搞啊!怎么可以直接接地呢?希望是我们怀疑错了啊!

网友:
很明显一组灯管没接.直接把那组输出给接去地.~

网友:
地一般是零电势点,接地找个零电势点,产生回路。地好像还有热地,冷地吧,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改过的,也就是给他一个假的灯管负载,不然会保护
这个直接加一个3KV的电容就行啊
最好还是把这 ...

这个3KV的电容加在哪里啊? ? 我来试试 灯应该怎么接

网友:
最好还是把灯光搞起来。
如果不要你就加在高压板灯光插孔的两个脚上
做成一个负载回路

网友:
牛人的哈。。高压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