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102进系统桌面显示不全

楼主(2012-11-10):
如标题。。。    系统都装了    都是显示不了全屏   驱动也驱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去官方下载显示驱动试试

网友:
先装个纯净版系统。不要装驱动。再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有可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