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26 开机黑屏,有声音了。

楼主(2012-11-10):
今天修到一个苹果 M75 A1226的主板,开机黑屏,喇叭有开机的声音了。不知道怎么去修了,有修过的同仁帮助下了。
黑屏
苹果

网友:
自己沙发自己做一下了!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换个看看,或者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显不显就知道了

网友:
请问你现在修成什么样啦。你有这个 板的 图纸跟点位图吗。可以给我发一下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硬盘还在运行吧,外界显示器测试下

网友(2013-05-05):
你的机器搞好没有 我有台机器和你这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先排除下屏的问题

网友(2016-09-28):
显卡的成分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