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 开机出ACER LOGO后黑屏

楼主(2012-11-10):
ACER V193 开机出ACER LOGO后黑屏

拆机,怀疑灯管

替换灯管后。故障依旧

拔掉屏线,白屏两三秒后,还是黑屏。故障依旧

不接VGA信号线后,灯管长亮。测电源板到驱动板电压三个,5V.3V,3V,3V电压正常

接上VGA线,后会少一个3V电压

故障锁定在驱动板上。驱动板是小板RTD2120L+RTD2025L

测驱动板电压,晶阵。。无异常  于是代换了RTD2025L

故障依旧。

接VGA线后就黑,立马就黑,怀疑有微短路
其中有两个三极管M7A发热有些大。替换后,竟然好了~~

网友:
兄弟Q110 Q111这是通病啊,PNP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