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HK5,5V和12V有跳变,请各位帮个忙。

楼主(2012-11-10):
芯片是OB2269,我已经把芯片和开关管,光耦,TL431,电容,我都换了。可是还是有跳变,没思路了,请各位帮个忙。

网友:
电源吸收电路电容也换下看吧

网友:
换变压器吧

严重鄙视,我修了十几年得显示器还没见过变压器烧坏的呢?除了外力损坏

网友:
换个0.22试试!!

网友:
确定负载没有问题吗?

网友:
都换了不行就换板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芯片的七脚电容去掉就好了,非常感谢4楼的大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284-1-1.html

谢谢了,我把电容去掉真的就没跳变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驱动板芯片没发出开关电压3.3V,别的电压都有,还要解决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我把电容去掉真的就没跳变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驱动板芯片没发出开关电压3.3V,别的电压都 ...

看看我的这两个帖子说不定可以帮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818-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0757-1-1.html

网友:
OB2269的假芯片太多,你的那块可能是打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没问题,我把芯片七脚的电容去掉就好了。

看来是哪个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七脚是干什么用的这么是振荡电压吗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5V跳变的,更换持续供电脚的电解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