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51020的线性电压及电感电压发出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2-11-10):
如图,主供电有,线性电压5V VREG5被拉低到1V左右,断开后级还是那样,说明是前级的问题,51020换了还是一样,芯片发烫,21脚VREG5 IN没电压,EN1  EN2没电压,VREF基准0.4左右,请问是哪的问题。。21脚好像跟5V电感是通的,到底是先出线性还是先出电感那,不是21脚有5V然后VREG5才有线性吗 也没有图纸,主板连个标示都没有。华硕代工的,方正颐和A400,真头大

网友:
是PS51020, 华硕机器上边多见的,

网友:
知道的懂得给讲解讲解那,就是5V线性被拉低,不是后级拉低的,待机0.09偏高。芯片发烫

网友:
5V线性被拉低,不是后级拉低  你怎么知道不是后级拉低呢   你是不是把那个5V输出电感当成5V线性了?建议你打打5V线性这个脚的阻值把

网友:
芯片换过了,22脚线性5V电压还没有出来,那肯定是后级拉低了啦,
同意楼上,打一下这个脚的阻值看看

网友:
后即可以断开的 一个跳线  断开后还拉低,是EC坏了引起的 因为电感电压的开启信号是EC控制的

网友:
把这个线性去到所有地方都断开,肯定会出电压的,这个线性电压是只要主芯片有供电就会出来的,肯定后面有漏电

网友:
需要上基础课哦。线行电压先出。

网友:
线性电压的后级,一般是EC坏的比较多,你看一下线性电压的阻值,再对图纸看一下它的去处再做判决

网友A:
TPS51020工作原理分析
引脚号 引脚名称  引脚功能
1 INV1 1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入端
2 COMP1 1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出端
3 SSTRT1 软启动控制端
4 SKIP 低噪声控制端
5 VO1_VDDQ 输出电压检测端
6 DDR DDR基准电压输入端
7 GND 接地端
8 REF_X 10V偏置基准电压输出端
9 ENBL1  使能控制端1
10 ENBL2  使能控制端2
11 VO2  输出电压检测端
12 PGOOD  POWER GOOD信号输出端
13 SSTRT2 软启动控制端
14 COMP2 2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出端
15 INV2  2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入端
16 VBST2 2通道BST供电电压输入端
17 OUT2_U 2通道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18 LL2  输出电流检测端
19 OUT2_D  2通道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0 OUTGND2  接地端
21 REG5_IN 外部5V电压输入端
22 VREG5 60mA,5V线性电压输出端
23 TRIP2 通道2过流监测输入端
24 VIN 供电电压输入端
25 TRIP1 通道1 过流检测输入端
26 OUTGND1 接地端
27 OUT1_D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8 LL1 输出电流检测端
29 OUT1_U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30 VBST1 1通道BST供电输入端

TPS51020工作原理,首先有  VIN  18V供电,和相当于SHDN的DDR18V供
电,  供电有了后会产生vreg5  5V的线性电压,如果没有可能是后级有短
路,先量一下电感有没有短路,如果没短,查VBST1,和VBST2,有没有4,5V的
电压,VBST脚是通过一个电容连在电感上的,VBST的电压是通过一个二极管连
到VREG5过来的,后级有短路的话会通过一个电容拉低VBST的电压,有了这4点
的电压才会有后面的REF  2,5V的电压,vreg5  的5V电压没有的话REF2.5V是
没有的,然后有3V5V的开启电压, ENBL1, ENBL2 开启电压是3.2V,同时还
有VREG5IN的5V电压是从外面发给TPS51020的,,    有了以上的条件3V5V就
会输出了。之后发出PGOOD电压。             还有一个6脚的DDR ,AC-BAT-SYS
18V的供电,如果没有会不出5V的线性电压。

网友(2012-12-10):
引用 网友A:
TPS51020工作原理分析
引脚号 引脚名称  引脚功能
1 INV1 1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入端

REF应该是10V吧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跟我手中的板子故障一模一样,我这个是进液造成的。  请问楼主是华硕F5GL的板子吗? 如果是的,那你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呀。 有能给个吗?  我手中就只有这个板子ps51020的PDF都不知道怎么修  有图纸还请给个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51020工作原理分析
引脚号 引脚名称  引脚功能
1 INV1 1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入端

美女 有没有F5GL的图纸呀   发个给兄弟。

网友B:
一般参考电压是2-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参考电压是2-2.5v。

一般的是,这个我看资料好像是10V的。

网友(点评):
在路实测 9.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