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确定CPU是否复位?

楼主(2012-11-10):
各位大哥怎么用万用表测CPU是否复位的啊??

网友:
用假负载可以的。。。。。。。。。。。。。。。。。。。。。。

网友:
假负载怎么用啊

网友:
我是看CPU有没有温度来判断的。没有假负载

网友:
上假负载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图纸找到CPURST (RESET)信号  对照实物找出测试点

网友:
我也是的 。我每次都是测量CPU复位电压

网友:
CPU复位电压大概是多少?

网友:
如果复位信号连接有电容电阻  可以用万用表测  一般1.多V算正常的 其实示波器比较准  万用表不一定准

网友:
用带灯的假负载侧啊

网友(点评):
有那东西还用万用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