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是HP啥主板的图

楼主(2012-11-10):
板号上面都有,据板号找不到型号,百度,论坛都没有记录。

网友:
HP G4系列或者DV4系列,

网友:
CQ系列吧  这个   好像是CQ45  I3 I5的那种

网友:
R13J   我这里有份R13 的看下  区别应该不大

R13_UMA-DIS [HPCOMPAQ] HP G4的图纸,板号r12 R13,广达代工.pdf

R13

网友:
应该是惠普的G系列主板

网友:
DV 4系列的

网友:
不是CQ40 CQ45  G4系列的  这些我都拆过  板子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HP G72

网友:
好像是cq45吧

网友:
内存槽那里你看看

网友:
HP  G系列的机器,

网友:
应发就HP G4的板子,G4  广达R12 R13的板子都有

网友A:
HP CQ42的机器吧 看形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CQ42的机器吧 看形状像

不是CQ42  CQ42我测这主板I3 和965的 200片了  绝对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