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教我怎么维修低音炮

楼主(2012-11-10):
我的低音炮小喇叭有声音,但是没有低音了。怎么修。。。各位大神教下我、、、

网友:
看下电位器,运放 功率放大IC 一般通常是1875 或者2030 ,

网友:
春之颂m9909的低音炮怎么拆啊,所有螺丝都拆下来了,就是粘胶太多了,没有吧电路板拆下来,还弄坏了外壳,开关不好用了,电源灯不亮了,估计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我也有个低音炮用几个小时就会有很大的电流声, 现在放在家里没用

网友(点评):
供电滤波电解不良了吧,没换过试试?

网友:
没换.那个IC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测低音喇叭有没有4到8欧,

网友:
我的也是没重低音,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开机低音有没有声音?有,查电位器是否开路,没有,查功放集成电路

网友:
呵呵,如2L所说的一样

网友(2014-12-19):
要懂得原理才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