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开机 电流0.02A 灯亮 求高手

楼主(2012-11-10):
板号LA-5081P 是集显的, 本来进COMS要密码 客户自己放电就搞成这样了 待机0.01A 开机电流只能上到0.002A,
EC-ON SYSON信号 都有, PM-SLP S3# S5# 都没有, SUSP#也没,用示波器测南桥没有波形也没有电压。
电压只有待机3V. 5V和1.5VP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还是条件不满足。
南桥待机有那些供电 要满足条件才发PM-SLP S3# 5#

网友:
这个重点检查是不是客户拆机过程中是不是把某个电阻搞掉了或搞成托盘了,

网友:
先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然后IO的工作条件   不行先刷BIOS看看

网友:
把南桥换了 通电0.01 0.80 0.7 0.9 1.35 亮机  OK

网友:
哈哈拆机拆短路了吧 哥们给你送钱的 还不谢谢人家

网友:
可能是静电吧,有时候这个似有似无的东西好强喔。呵呵......

网友:
会返修的,放几天又会不开机的,加热一下南桥又能好,冷了又不行。好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