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D开机屏幕没显示 接外显后有显示

楼主(2012-11-10):
如题。   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引起的。  从哪里查起

网友:
屏幕没显示。屏里有影子吗,还是一点影子都没有,有影子检查给屏供电的电压,没有大多数是显卡

网友:
也不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A:
请仔细看是屏目没有显示还是背光灯的问题。我真是不明白。外接的意思是外接了一台显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是屏目没有显示还是背光灯的问题。我真是不明白。外接的意思是外接了一台显示器吧。

嗯 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

网友:
那么请问内屏你是有背光灯还是暗屏还是没有显示呢。

网友:
先查给显卡给屏的信号有没有   没有干显卡

网友(2014-02-26):
这一种有可能是屏暗的现象,用电筒照下看看,有没有字

网友(2016-08-28):
有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