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讨论。

楼主(2012-11-10):
HP 4431s  进入PE 把XP镜像安装到硬盘,到自检硬盘的时候,居然不读系统,换了各种版本,都不行,安装WIN7 就OK 能解释为什么吗? 很迷茫呀!遇到很多次了。

网友:
它的BIOS程序不支持XP系统吧,我用过一台笔记本,一装XP就死机,装WIN7没事,BIOS只支持WIN,刷BIOS的时候是用WIN7刷的

网友:
嗯 。菜鸟路过学习中。

网友:
可是,装WIN7 32位的 没事,64位的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本是推荐装WIN7的,XP也支持,不知你装到哪一步了?

网友:
系统版本的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该一下试试呗!

网友:
我也觉得改下硬盘模式看看行不。。。

网友:
可能是BIOS的事吧。反正客户装完WIN7 32的就拿走了。不过他的BIOS的确和正常的BIOS不一样。

网友A(2013-12-08):
我的4431会蓝屏,系统也装了一样,硬盘模式也改了就是蓝屏,PE也进不去。。。。。。。。

网友(2015-08-07):
引用 网友A:
我的4431会蓝屏,系统也装了一样,硬盘模式也改了就是蓝屏,PE也进不去。。。。。。。。

我手上也有一台,什么都干了都不行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