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源一体版 烧坏几个元件 看不清楚了 帮忙哈 有图

楼主(2012-11-10):
   图中画出的  八脚元件 和几个电阻 都看不出 原型号了 有图纸的 帮下忙啊   板号是 715G1492-1-del    DELL 的17 方屏显示器

补充内容 (2012-11-12 12:54):
已经在TB 定 了个 2手好的  回来 对照下   再修

网友A:
哥  你要说下 DELL什么型的一体板,

网友B:
LZ实在找不到(无计可施)的话,你可以安装个“电源模块”,功率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  你要说下 DELL什么型的一体板,

e178fpc 这是显示器型号  板号 715G1492-1-del      帮忙看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实在找不到(无计可施)的话,你可以安装个“电源模块”,功率100%

电源 模块  是什么啊  新手 没见过啥样

网友C:
换一块电源板也不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块电源板也不贵呀

先修 修不好再 换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3824-1-1.html

谢谢  以前没见过哈

网友D:
显示器一般都是没图纸的,想找到型号,估计很难,只能从它的引脚接法来判断其型号,想问下楼主,是你的照相机问题还是焊板本来就是这样的,怎么锡是红的?

网友E:
淘宝上有图纸自己买去

网友F:
看板应该与此图相符。自个对照一下吧。

dell e177fpc.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一般都是没图纸的,想找到型号,估计很难,只能从它的引脚接法来判断其型号,想问下楼主,是你的照相机问题 ...

摄像头问题 不是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板应该与此图相符。自个对照一下吧。

谢谢 我看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有图纸自己买去

找不到的话 去TB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板应该与此图相符。自个对照一下吧。

打开 密码多少啊 。。

网友:
淘宝上用的什么嘛,

网友:
你的这个是电源部分还是驱动板部分呀没有说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打开 密码多少啊 。。

我直接上传的,沒有设密码呀! dell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上传的,沒有设密码呀!

提示  这是一个加密文档 请输入打开文档的密码 呢

网友F:
再说一下,沒设密码。设了密码也帮不了你。实在不行,你告诉损毁元件编号,如:RXX、CXX、DXX,我帮你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说一下,沒设密码。设了密码也帮不了你。实在不行,你告诉损毁元件编号,如:RXX、CXX、DXX,我帮你查。 ...

谢谢  今天我定的 好板到了  按照上面的换了 最后哪个 8脚LD7575PS 能用 LD7576ps 换吗

网友:
应该能找到这款机器的电路图吧!

网友:
直接改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