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进水板号BAUM8CMB8C0

楼主(2012-11-10):
这个是同行送修的他说不通电,我接过接可调电源待机0.09高按开机键不上电  。我看生产日期应该还有保修,我说你问问客人有没保修他打了一个电话过去,过一会他说客人已经拿到dell维修站去过了他们说进水的不保所以来拿修。和他说好价格拆机发现ec附近腐蚀的比较严重先清理 进烤箱哄一下, 拿出来把氧化的地方加焊一下接电源试试 电流上到了1.8A不亮机 硬盘灯闪了几下。仔细观察发现pr67这个

电阻一端腐蚀的很严重 测其阻值无穷大 再测pq11的123脚没电压4脚没15v驱动电压,在料板上找了个100k的小电阻换上通电 pq11的123脚已出+1.5v_RUN电压 上内存和cpu 上电亮机。

网友:
再送上N4010的图纸

网友A:
如果文字再附上图纸截图  那样效果会更好  会给别人更好的去解读与理解

网友B:
进水机器SMD阻容件比较爱蚀坏,解决问题首先要细看腐蚀区及其周围元件。(通病)!!!

网友(点评):
多多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文字再附上图纸截图  那样效果会更好  会给别人更好的去解读与理解

兄弟给我我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器SMD阻容件比较爱蚀坏,解决问题首先要细看腐蚀区及其周围元件。(通病)!!!

兄弟给我加点分吧

您可比俺有钱呀,给我加点还挺好,没感受过呢,来吧,我加你

网友C:
这玩意,,用眼睛看出来的故障,,就不用图子了,,进水的故障,,就从进水的部位开始查起!一般都有惊喜,,,除非进水相当的长时间,就有好弄了!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解决的,算是给楼主送钱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用眼睛看出来的故障,,就不用图子了,,进水的故障,,就从进水的部位开始查起!一般都有惊喜, ...

都是同学  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
广达代工的呀,这几天修的进水机问题一个接一个出、、、

网友:
呵呵,不错,维修方法之一就是先目测,才看上电,在查供电,后信号!

网友:
进水的机子呀不太好修哟。我就经常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