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amd 独显北桥那几组供电短路?

楼主(2012-11-10):
CQ40amd 独显的机子北桥上有5个电容阻值很小是0,好机子不是这么少的我量了,最近发现两台都是这样一台集显一台独显,北桥拆了但不是桥短路,电压也出不来,开机电流在2A不动,找不到短路的供电,有兄弟发现了这个情况吗,指导下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2-11-16 14:55):
将桥拆掉,D14脚就是电容想连脚,芯片电容400欧主板上D14短路0欧.

补充内容 (2012-11-16 14:56):
D14标为PLLVDD定义.

网友:
取下看看吧,如果还是,买个新桥,看看是不是,

网友:
建议先换个北桥。。再一个一个的量。。我手里一块一样的机器。。。去掉CPU 的任意电感,触发都不会短路。。。一旦连起来大电感。。触发就短。。修得我都没信心了

网友:
取下来不是桥短了都,换桥貌似也没有用额。查板子吧

网友A:
这种北桥本来就有电容短路的,重新做一下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嗯!楼主把桥取下来,重新做下BGA吧!再不行就换个桥吧!

朋友好久没看到你了,又出现了哦。

万通 -2 赞一个!

网友:
查短路可以尝试论坛说过的那种方法就是烧机法,然后迅速看那些地方温度异常。。。。。。。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北桥上有5个电容阻值很小是0不能做为桥坏的依据,我见过一个显卡上有10个为1的,但还是亮了,

网友:
为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一一作出回应:1,桥换了旧的一片和新的一片都是上上去短拆下来不短,2短的电容电压没有呀,所以不会是正常阻值,好板也量了阻值高些只是好板别人马上拿走了不能找是那供过的的电?3这个位置烧机可以吗,要不要试下?

网友:
我碰到过。你看看现存。现存短路救市那样的。上次把我修神了

网友:
还有就是你测测那几个大电感。看有没有线索

网友:
还有就是旁边一般有电感。你把电感取了在测测

网友:
这个地方不建议用烧鸡法,很有可能会把桥烧挂了的

网友:
我今天也弄了台这个开机电流1.8  内存无波形    LPC有波形    刷过BIOS   换了个旧的北桥上去  也发现有几个电容短成0  对了那旧的北桥换上去电流只能上到1.2   估计北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
我建议还是好好测一下北桥的供电

网友:
呵呵 一般就是换桥啊  温度调节好 爆锡就不值了

网友:
AMD 的北桥最容易坏,温度一不注意就短路了。我建议楼主把芯片拆出来,量主板上的触点,看那里造成短路的!

网友:
北桥本来阻值就低啊

网友:
北桥短路根本电都加不上去。  不知道你的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北桥本来就有电容短路的,重新做一下北桥就可以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本来就有短路还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本来就有短路还能开机吗
一些BGA的个别电容阻值很小是没问题的。短路的电容干嘛用的我不知道。我想这个BGA不一定坏了。

网友:
CQ40 AMD的北桥别说这几组短路了,桥取下来也可以开机通电!今天准备大搞下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965北桥上就是有几个很小的,我实测过,以前就有人说过。

网友:
好像有4到5个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