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笔记本不能装XP有没有办法啊

楼主(2012-11-10):
    收了台笔记本华硕Eee PC花了1200块大洋,也不知道贵不贵,问题是电源适配器插上可以上网,电池不能充电了,开始还可以充电的,烧了两个适配器。现在干脆不能充电了,电池刚开始用过是好的。笔记本还比较新的,自己美把握又不敢动。
   还有一个问题,这台笔记本只能装win7的系统,XP装了好个版本都不行,到安装的时候都装不下去。取消安装驱动也是装不下去。不知道各位兄弟能不能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谢了!(苍南一代修本的说下啊我送修啊)

网友:
现在全新的epc 都不好卖   还1200收。。。

网友:
安装版 装下

网友:
1200收个上网本贵很了啊。而且本子还有问题,没遇过烧适配器的,只遇过烧电脑的,EPC我装过XP啊,没有问题啊。

网友:
1200收的太贵了!

网友:
好东西啊, 学习交流  大家多多支持吧

网友:
装不了XP,可能是硬盘模式为ACHI。改成IDE就该行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先进bios改ide装好了以后再改achi  然后再继续装就好了  1200?添点钱买个IBMT400了~那机器很给力的啊!

网友:
我建议强装XP,试下看能不能装。

网友:
1200肯定贵了。你换个安装版的xp试试呢

网友:
太贵了  装xp在哪一步卡住

网友:
关于Asus EeePC 充电故障 确实是有的  一个是环境问题 一个是电子产品本身的问题。
环境问题是外部电压等造成的,另外一个是充电器接口,主板供电,电池接口问题。

关于不能装XP的问题,需要说明是Asus EeePC 的那一个型号,在机器的底面有一个标签上面有型号和序列号。
有些型号的设置是无法安装XP的。
可以安装XP的,方法如下,开机F2进入BIOS,修改硬盘接口为IDE(有些是其他英文)
安装最好使用安装版系统,几乎无失败,即使可以安装XP,有些也是无法驱动部分硬件的(例如显卡)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500元收到过

网友:
不知道楼主没有讲明白,还是我没有看清楚,不明白到底是如何安装不上去。

网友:
你用的电源大差了吧买个好点的

网友:
这价太贵了,你没有测试就报价的?

网友:
这本子收的太贵了,砍掉一半价格还差不多

网友:
磁盘格式的问题?看下WIN7所在分区格式是NTFS还是什么

网友:
充电器已经换了两个,烧了一个。可能要用原装还没试过。
bios硬盘模式改IDE了也不能装安装版xp系统。

网友:
适配器插上不能充电,需要把电池重新插拔一下才能正常充电。不正常的时候适配器插在笔记本上的插头很烫。

网友:
1、调一下硬盘的模式,调成ide
2、用安装版的xp。
3、在安装驱动。

网友:
上次遇到一体HP的也是不能安装XP系统,用优盘启动,启动后走到PE滚动条就蓝屏。后来用大白菜做了个启动盘(支持w7),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安装完系统也能正常。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这种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不是一体些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硬盘模式的问题,调整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怎么调前面几位也说了,实在找不到百度一下,很简单的,介意硬盘清零从分区装,安装版跟GHOST版基本没区别。

网友:
Ghost的系统的话,xp一定记得吧硬盘模式的achi改IDE,自己用的话,还是做安装版系统吧

网友:
山寨的适配器质量太差,功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
坑爹呀,这价格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