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风扇LGA775三个脚可拆卸,第4脚旋转后还是卡在那里》怎么办?

楼主(2012-11-10):
帮别人拆一个cpu 风扇。出现如题问题。风扇拿不下来。请有经验的高人给支一招。谢谢!

网友:
把扣子都扭向右边

网友:
看看扣子是不是扭错地方了

网友:
扣子的旋转方向是对的,因为前三个逆时针旋转后,底板上塑料扣子中间的膨胀插销收回去了。而第4个逆时针旋转后,黑色膨胀插销还是卡在穿过底板的两片白色卡扣之间,所以,白色卡扣无法动弹。

网友:
扣子朝标识的箭头方向扭,然后用力向上拔出。

网友:
不知道,帮忙顶一下

网友:
看你拆的样子,个人建议你,把主板拿下来吧。那样能看清。不然你拆了之后不一定能装上。

网友:
活动的东西总有办法的,小心仔细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