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换显卡亮机,显卡驱动挂不上。

楼主(2012-11-10):
客户今天拿来一台东芝L600摔过的,开机不亮测电压都正常,到显卡的时候测显卡上的电容没电压,怀疑显卡坏了,换了显卡开机亮机做完系统挂显卡驱动的时候硬件能识别,驱动能挂上,但是桌面的感觉就是没有挂上驱动那种,怎么解决啊,整了快一天了,求各位师傅支支招!

网友:
换一个硬盘吧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跟硬盘有关系吗?.....没听过啊,显卡确定做好了,做了2遍都一样。也换了系统。

网友:
这个机爱坏BLOS,你刷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