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图纸

楼主(2012-11-10):
谁有盈通 P43战神版的
啊。郁闷死了。。插上 CPU12 V不断的掉电上电····把12V拔了就不掉电了。测 了 下 CPU 下管DS 之间。万能标。。000···拆了直接 测主板的DS 脚也是000怀疑是不是 上级或后级短路了。求图纸啊。。
cpu
掉电

网友:
断开电感测前级 后级

网友:
很怀疑你装着CPU测试 上管DS极阻值的

网友:
裸版测试。。

网友:
把电感断开。测量最好。主板 一般不图纸的,也不好找到

网友:
这情况我敢遇到过 后来拆料了 回头好了跟我讲讲

网友:
我也拆料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