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集显 触发跳到0.72掉回0.56掉电

楼主(2012-11-10):
C466集显 触发跳到0.72掉回0.56然后掉电 ,,机器是声卡烧了.声卡取掉不短了.但是触发掉点 看电流跳变几下..内存是过了的  ```看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知道的说下``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吧,再量量?

网友:
查各路的短路都出来了没有  特别是3  5负

网友:
测下所有的电压。还有对地阻抗。应该有地方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