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19寸LCD显示器按开关无显示

楼主(2012-11-10):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19寸LCD显示器(用了有五年多了),说按开关无显示,试机,按开关键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客户说,用时原来有时多按几下开关键就能开机,现在一直不管用了,初步判断按键板按键有问题,拆机直接更换开关按键,还是无显示;后测试电源板(是电源高压一体板)12V、5V输出,无输出,后仔细看电源板上的元件,发现MOS管三脚明显虚焊,加焊后再测试12V、5V输出正常,装好测试没问题,直接交客户使用,一周后客户又拿来了说还是原来的问题,指示灯不亮无显示,没啥说的,拆机再查看12V、5V输出,结果没电压,接着把所有12V、5V输出端电容全部更换(旧的外观没一点问题),测试还是无输出。用万用表测试400V大滤波电容两端有300V脉冲直流电,此电源板采用的是LD7575PS   PWM芯片,查引脚定义,测启动脚8#有300V启动电压,测6#无持续供电,这时我用表笔稍微用力按了一下,电压有了,我想会不会此引脚虚焊,仔细观察果然是,不过非常的不明显,此显示器以前修过,PWM芯片是后换上去的,引脚上有毛刺。经把其它引脚全部焊一遍。测试12V、5V输出正常。至此故障解决。交客户使用看来第一次维修没有仔细观察,才导致了第二次返修。

网友:
我今天也是接修了一台十九的。也是五伏输出 电源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一接驱动板就下降。但是不接五伏电源正常。后来拆下输出的电感之前的那个电容好了。一开始真是。我以为是主板坏了。搞的把B1085换了。搞的真是太走了好多不明不白的路妈的。

网友:
哥们 有图片吗?给个解释下。。。多好的教材啊

网友:
我是新手   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根据我的维修经历,觉得LD7575PS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的显示器, 当时忘了照照片,机已经送交客户了,手头也没一样的板子,只能文字叙述下。以后会连同照片一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