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故障维修4:GA-MA790X-UD4p 待机诊断卡3.3V灯及RST灯狂闪

楼主(2012-11-10):
10月回来修好好多板子,便不可能个个都发上来,以后我就只发特殊故障现象,或者坑爹,或者无法解释的:
特殊故障维修1、盘正AK790维修一例----------被水货内存坑爹了
                     2、发生在V星P43 NEO 上的一个更变态更离谱的事--------------其中一组USB供电一个小八脚造成,诊断狂闪。
                     3、华硕p5g41t-m LX3 plus 挡E0 怪修---------------------电阻怎么测都是好的,却拉低电压。无法解释
今天再发一例:GA-MA790X-UD4p  待机诊断卡上的3.3V灯及RST灯狂闪,跑乱码,(当时没有抓下图,用网上的图片画一下)蓝色两个圈疯狂的闪,其它灯长亮。

主板可以触发,触发后诊断卡,灯全亮,四条扛不跑码。测内存=1.89V,桥=1.5V 、1.15V,CPU=1.41V,总线供电=1.15V,必须的供电全正常了,却不出复位。

待机3.3V,RST闪狂明显不正常,正常下应该是3.3V常亮,先测3.3V待机,从PCIA14跑线到Q36=1084的2脚,把表放定观察10秒,没有跳变,1脚5V正常,排除!一时没有头绪。搜光论坛贴子和百度都没有人提过这种现象。想想RST也在闪,为何不测一下RST脚呢。一测,两脚均为0V,看来问题确定了。追RST的正极的线,跑到IT8720F(GB)的109脚。挑起这个脚,上电,诊断卡不闪了,RST电压3.3V正常了。看来是IO坏了。(现在才发现徐老大教的挑脚法真好用),马上换一个IO上去。(学校淘宝那个8205D还没有返回来,手头300元这个便宜货就是不好用,吹5分钟才吹上去。脚有点歪,但不能再吹,能用就好,再吹怕吹坏芯片)

点机,OK,跑码,此板修复,以后有朋友碰上待机闪狂闪的,有此贴借鉴了。

网友:
兄弟,你的内存供电电压值打错了吧

网友A:
测内存=18.9V   内存直接就挂了

网友B:
电源的输出最大也就是12V左右吧,为什么到内存供电上就变成了18.9V了呢??难道主板上有一组升压电路不成??

网友C:
我的200元以内的泵式的风枪比新能的风机式300元还好用.新不如旧呀.

网友:
内存电压有可能这么高吗?打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00元以内的泵式的风枪比新能的风机式300元还好用.新不如旧呀.

你的风枪声音大不啊 !我买的这个声音太吵人了,还没用多久不知道怎么样!网上买的,让卖家坑了!!!

网友D:
基地的招牌就被你砸掉的,台机那里来的18.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地的招牌就被你砸掉的,台机那里来的18.5V

搞清楚,基地的招牌我砸不了,他只能自已砸,有时候我们做维修为什么维一下几十,赔出千几百,就是为保住招牌。还有我文章是写错了小数点,但我有17:30改回了,你看都不看,直接跟别人贴,BS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基地的招牌就被你砸掉的,台机那里来的18.5V

我没去学过,也没赔过。95%可修复。

网友(点评):
你是高手……

网友:
前段时间我修到好多不通电的板子,IO:IT8721F,都是把3.3v对地,ASUS的板子待机灯微亮闪烁的话,直接换IO。

网友E:
遇到这种故障直接干IO,不需要测来测去的,修板三步曲,第一步杀MOS管,第二步杀IO,第三步杀南桥北桥,保证修好板子,修不好的,再慢慢查

不懂拒绝 -10 不要明目张胆的灌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种故障直接干IO,不需要测来测去的,修板三步曲,第一步杀MOS管,第二步杀IO,第三步杀南桥北桥,保证 ...

哪个是你的主教老师,应该让他进来好好看看你这回答,不吐血死他才怪!

网友(点评):
差2分成为正式会员,灌水一下,吼吼

网友(点评):
三板斧干完二次故障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个是你的主教老师,应该让他进来好好看看你这回答,不吐血死他才怪!

你的身份是讯维学员啊,变会员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晕,忘记了,我还以为没变过来呢,你那期的?我刚过来

网友:
我的IO都是用烙铁拖上去的。复位脚电压被拉低导致复位不正常,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去学过,也没赔过。95%可修复。

我相信没人天生是高手,你我不同的是授育者。我的恩师是徐斑长,你是另有其人.我在论坛上发贴就是证明我学到东西,不是砸招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内存=18.9V   内存直接就挂了

应该是打错字了。1.89V

网友:
I/O芯片老是对不齐脚,夹子也夹不稳,手发抖,焊不好!徐老大教的挑脚法的文章在哪儿?

网友:
顶一个!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看到3.3V闪,多会怀疑与3.3相连的IC短路或是损坏,IO是第一个要排除的,但楼主量3.3V又不跳变,要是我也会郁闷一下。楼主又量RST 追到IO,这个路子我特喜欢,就凭这个也要给你加分。
上面看到有兄弟说,“遇到这种故障直接干IO”在下认为呢,维修硬件时经验固然重要,但不能光靠经验,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正是我辈所需要的。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输出最大也就是12V左右吧,为什么到内存供电上就变成了18.9V了呢??难道主板上有一组升压电路不成? ...

你没有看清楚是1.89V电压,这里的电压应该是通过5V 经MOS管内部转换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解为什么RST闪引起3.3也闪呢?另外你挑脚用的什么方法啊分享一下,我以前用刀片摄子挑过老是要掉焊盘后来 ...

用风枪加镊子就行挑引脚的话,这里RST闪引起3.3也闪的原因可能IO损坏引起本身内部发出到南桥工作的RSMRST信号工作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

网友:
IO损坏故障,看样子维修还是老老实实的一步步检查

网友:
支持楼主,维修工作需有条理的进展,不可一通乱杀!

网友:
主板奇怪故障海了去了,刚开始学修板子那会挺有激情,现在台式主板就是3板斧剁下去,太jib廉价了蛋疼。太老的主板还爱返修,多处故障,哎。。。。。。

网友:
晕我 的是快克706W好像也要吹好久才下来

网友:
RST灯连续闪感觉应该先查!不过你这样了也可以,关键是修好机

网友:
这个问题我换了四五次都没有一次好

网友H:
老大,你的复位针脚,直接接到IO吗

网友:
很好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大,你的复位针脚,直接接到IO吗

中间可能有经过上拉电阻和贴片电容接地。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换io

网友:
LZ  :3、华硕p5g41t-m LX3 plus 挡E0 怪修---------------------电阻怎么测都是好的,却拉低电压。无法解释。。这个还没修好吗?我这里也还有一块啊

网友:
这个给个赞学到了

网友:
高手修板几乎得心应手,菜鸟修板三板斧过后就抓狂。

网友:
借鉴了    谢谢大师分享!  以后遇到就不用再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