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a i5 不会装系统了,请教

楼主(2012-11-10):
想U盘启动,插U盘后找不到启动项快捷键,能光盘启动,但PE下看不见硬盘,求解。
另外这种日系机删除那些隐藏分区重新分区后主板还能不能认。请教下。

网友:
吧硬盘弄出来单独G系统

网友:
没关系的,没找到多试几个。

网友:
PE下看不到硬盘可能的原因是BIOS里开的AHCI的硬盘模式,有些PE认不到。如果是这种情况的可以换个比较新版本的PE试试,或者BIOS里把AHCI改成SATA或者兼容模式,不过不推荐这种方法,关掉AHCI对硬盘性能有一定影响,可以在GHOST完了,重启后释放之前进入BIOS再把AHCI改回来。这样重启释放后还是能打上AHCI的驱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原因,可以试试。

网友:
PE下看不见硬盘是因为没有加载磁盘控制器驱动,你BIOS里硬盘模式选成了AHCI,改成IDE再装吧。

网友:
肯定是硬盘模式的问题,改成IDE就可以了

网友:
BIOS中能更改的选项很少,找不到关于硬盘模式的选项

网友:
开机ESC或者F1看看!

网友:
实在不行把硬盘拆到其他机器上,GHOST完了装回去释放。

网友:
慢慢找 肯定会有快捷键的 不行百度看看

网友:
在BIOS中能认到硬盘、但在PE里认不到是因为硬盘的PCB板坏了。

网友:
最新发现用新版本的PE就能看到了,正常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