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显示器屏幕亮下灭亮下灭

楼主(2012-11-10):
老显示器了,联想的还是,型号是LXH-GJ15L。显示器里面一块信号板,一块电源板,电源板是适配器里面板子的那种板。还一个高压板。 故障现象:开机后亮一下灭,然后继续亮一下灭。不跟平常的那样亮一下灭了就不亮了。把信号板,电源板电容全换了,高压板换了一条,故障依旧。这个显示器有没有通病?或者高手指教下哪的问题

网友:
你点下屏用别的板试试

网友:
先带换电源试试。看看是否电源帯负载不行。

网友:
明显是电压供电不足

网友:
同意上面两位的,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 记号了

网友:
你看电源灯是不是也一起灭,要是的话就一定是电源部分的事。

网友:
电源, 记号了

网友:
没办法代换,他的信号板是双排线的,没有那板,我也怀疑电源板供电不足,但是我连大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