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1-10):
路由器接交换机网速度很慢,拔掉路由器直接连接电脑网速快,接路由器网速很慢。路由器DHCP关闭 ip地址和原来地址不在同一网段 路由器当交换机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急求
网速变慢

网友:
路由器当交换机用只要关闭DHCP就可以了的

网友:
网络连接慢,请检查水晶头线序及接触片是否有氧化

网友:
你重新把水晶头做了,看看线序是不是对呀, 要是线是质量不好的,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