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电路发白色淡

楼主(2012-11-10):
一飞利浦222E显示器,故障整屏发白,就像贴在墙上广告,时间长了退了色一样,浅色,灰色字体更笨看不见,看起来屏上颗粒网状,图像不细腻,代换通用驱动板,故障依旧。
问题1,代换驱动板问题依旧,这样应该确定是屏问题,屏问题进工厂模式能修理么?
问题2,屏的问题,测试各测试点电压,VGH11=26.6    VCL1= -6V   VCOM-CF4=4.8V   VCCG=3V   AVDD1=12.5V ,好像都比较正常,但屏电路上有个2个测试点,VCOM-TFT1   VCOM-TFT2 这2个点没有电压,正常么?这2个点是做什么呢?

网友:
就没人知道的么?

网友:
实在头大啊!一个人也不知道么?

网友:
我曾接到过一台类似故障的液晶,客户不小心摔下后(塑料外壳已破裂)就变成整屏发白,图像的色彩很淡,粗看就像白屏一样,我加焊过屏电路板,故障仍然!怀疑屏连接器的线路虚焊了,这需要专用设备才能加焊!

网友(2013-01-07):
正在修两片发白的屏 不过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屏灯无问题的话看下连接线路问题!~

网友(2013-05-08):
我也碰到过,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3-07-28):
屏电路的资料很少,学习中

网友(2013-11-09):
屏电路图纸不公开啊,没有办法啊。搞不定啊。

网友:
我修一个发白屏没修好,逻辑板dc-dc电源坏,最后还是放弃

网友(2016-04-29):
是背景发白,还是字体发白。

网友A(2016-10-14):
正在维修中 遇到一台一样的!我也是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维修中 遇到一台一样的!我也是没有找到问题

逻辑驱动板不太好修,慢慢跑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