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接屏掉电保护

楼主(2012-11-10):
15寸T61 独显    拿来不开机  后来换了南桥外接好了 装上发现接屏掉电保护 看了很多帖子 屏接口几个保险全换掉了 涛声依旧啊  求思路

网友:
你把屏接上。看供电有没有短路呀

网友:
求思路 求高手

网友:
T6的屏线很操蛋,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都有,我还见过T61花屏换屏线 好的!

网友:
不接屏线外接显示器,机器可以亮吗?

网友:
测下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不短得  屏也换过了的

屏线测过没有。还有就是有可能供电电流或电压带不起

网友:
不接屏外接正常不?之前我有个T43的接屏掉电、不接正常、结果我也没有弄、直接换了屏和屏线

网友:
把屏线拨了再开机显示什么东西呀

网友:
j接上屏 开机看看屏供电都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