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收了几十个内存刚修好了15个

楼主(2012-11-10):
收了几十个内存刚修好了15个,上网一查内存真便宜呀,还是说下维修吧.加焊好一个,换ROM芯几个刷ROM的几个,换电阻的一个.这15个到修的简单.

网友:
佩服啊!内存都可以修。

网友:
呃,我们内存一般都是换的,又节省时间,又能赚到钱。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修内存,还没经验.

网友:
都开始修内存了,不过利润还是有滴

网友A:
内存也可以刷?

网友:
怎么刷ROM的,说下方法吧

网友:
1G 的DDR2 30. 2G 的80  ,DDR3的 就没有搞头了。。。

网友:
DDR3的价格白菜不如。。。。。。。。。。。。。

网友:
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估计楼主也是换的,但是换下来的内存他再废物利用,利国利民。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也可以刷?

内存的SPD是可以刷的。相当于固件吧。

网友:
我佩服楼主了,内存也可以修,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修内存的!ROM也可以刷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
今天又修好几个也是电阻与ROM芯片坏了

网友:
说下经验呗,怎样判断是ROM坏的内存?

网友:
这个好能要么找点一样的对比,要么与经验有关,平时多看点就行,我看的眼都直了

网友:
又碰到几个要换内存芯片的,双面的我做的不行

网友:
能说下维修判断方法就好了。

网友:
能否说下怎么确定是哪一个蕊片坏?

网友:
原来内存收了都1-2元卖了,以后也照楼主那样试试

WJC

网友:
废品内存185/公斤,先不说楼主的技术如何,楼主维修的多样化是挺令人佩服的,显卡也修得了,内存也修得了,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不过我现在也是多样化的,修硬盘和显卡,但是技术基本上都是停在稍比菜鸟好点的层次,还要继续向楼主学习.呵呵.

网友(点评):
185? hao gui好贵哦

网友:
楼主好的经验要共享哈,没人抢你的生意哈哈,也不是本地的。

网友:
内存坏了不是直接扔了吗

网友:
请教楼主怎么判断内存芯片坏呀?能介绍介绍经验吗,我先谢谢啦

网友:
这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
内存怎么刷的哦

网友:
学习SPD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2012-12-14):
我也是自学修主板,内存与显卡,也是没有人教我.我开始是修显卡,只不过是把内存看成显存修.我觉得只要你会重植,量对地阻值会用编程器,再找一个软件就行了,我也找不到修内存的主板,就随便找一个用(主要我也是就这三招)不开机我就量,开机用软件测,再不行就用编程器对比下数据.现在我手中还有10根内存修不了还有5个做了料板.没有专用的主板修内存真的很痛苦.不过内存修多了,修主板很方便,原来我就两个内存用,现在可以东扔一个西放一个了,内存不好出货呀!估计我又要赔钱了.

网友:
换电阻的那个不知是怎么查的

网友:
想问下哪来rom文件啊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  内存的ROM资料 在哪里下

网友:
怎么测试是那颗内存芯片坏啊

网友:
想修,没那技术修!不然DDR1代2代的条子还是值点银子的~

网友:
枯木道长要是在这里就好了

网友:
怎么就能判断ROM芯片坏

网友:
内存的ROM资料 是我把这几十个内存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一样的总会有点的.

网友:
内存只听说可以去掉坏的颗粒,还没有听说谁去修的,你太强大了

网友:
内存都可以修,佩服 佩服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水平

网友(2013-01-15):
RAM-FIX
可以教教我吧,我买了5根1G的二手内存条。30元一根,800的,被我试机用坏了2根,一定要教教我啊

网友:
我以为道长又重出江湖了·······

网友:
道长
这种高手我是不敢比的,楼上说试机试坏了2个,可以找下原因.是主板还是内存.

网友:
我修的方法己经都说了,就哪三招.能开机就用软件测,不能就用表量,用编程器刷换ROM芯.我没有什么专用的主板与BIOS.修内存只要不是什么怪病,换芯片换电阻刷下ROM就行了,再不行你就拆配件用吧.

网友:
看了楼主技术功底扎实,又能将废内存变废为宝!还能增加点收入,好啊,妙手回春啊!

网友:
刷ROM,在网上能下到程序吗

网友:
有技术都行

网友:
用表量怎么测试,谢谢!

网友:
都顶一下吧。

网友:
修内存,最主要的还是焊功了

网友:
修内存比修主板简单,内存价格便宜,修的人不多,拿修内存练手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C:
比较ROM数据,那还不把眼睛给看坏了?因为这个数据量太大了

WJC

网友D:
没修过内存不过 楼主肯分享经验咱也了解到内存可以这么 修。另外咱也是自学的。各种自学

WJC

网友:
spd问题多

网友:
你厉害    会的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ROM数据,那还不把眼睛给看坏了?因为这个数据量太大了

这个很小的,芯片可能是24010之类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修过内存不过 楼主肯分享经验咱也了解到内存可以这么 修。另外咱也是自学的。各种自学

我和你一样,都是没人教的人。我也就是看书,上网与上56之类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DIY精神,最好能有个图,再说一下维修思路,我看这也是很多兄弟的意思:有很多人想练练手呀。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二代的内存的不好修吧

网友:
楼主修的主要是几代的?

网友:
楼主,把内存的检测方法贴出来共享一下。我也想了解内存的维修。

网友:
内存经常补经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SPD是可以刷的。相当于固件吧。

热插拔。。懂不

网友:
我没三代的板与内存,现手中只有20个(2代)左右了,20个中有10个没配件,或修不了的.方法我己说过,图就不上了.这三招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三招差不多能修好5成以上的内存.我估计还会高点,保险点说5成好了.再配合换内存芯片与别的方法,(烧坏的就不要修了)再修不好的只能当料板了.3代的内存我想与2代的修法.我想也是差不多的方法.我现没有三代板与内存,所以没法说.我说的方法主要是方便,不用找专用的板子与BIOS.但个别的内存,有专用的板了带的话会更好修点的.就说到这吧谁要有更好的法子,也麻烦指点下.

网友:
厉害 细心才是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