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07高压保护

楼主(2012-11-10):
修过一个HP W1905的液晶,当时是通电亮机几秒黑屏,当时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但是在论坛里看了高压芯片可以去保护,不用换灯管的贴子。于是,也把高压芯片OZ9938的第3脚 接地,去保护。成功,兴奋...
芯片
黑屏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去保护也是有前提的。。我都是把4跟灯管都换了,如果还保护,才会考虑去保护。

网友:
应该换灯管确保万无一失。有时候去掉保护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