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e开机有密码,请问怎么解

楼主(2012-11-10):
ibm z61e开机有密码,请问怎么解,师傅们多帮忙啊,多谢!!!

网友:
老毛桃好像有解密的软件,不行就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对,老毛桃,可以不用破解他的密码,可以绕过密码进系统,下次开机密码还在。

网友:
板子后面有一个像MOS管的一个芯片,靠近USB口不太远的地方。换了就OK

网友:
系统的开机密码?系统盘里面一般都带破解密码的,很简单,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好像没表达清楚,是BIOS密码还是系统密码?如果是BIOS密码刷个BIOS就OK了,如果是系统密码那个更简单,直接用PE里自带的程序就可以破掉.

网友:
直接进PE里面有清除开机密码的

网友:
嗯!楼主用u盘制作个Pe就可以破解密码啦!

网友A:
如果是BIOS密码,还原BIOS就行了,要是刷BIOS出错了,岂不是自找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BIOS密码,还原BIOS就行了,要是刷BIOS出错了,岂不是自找麻烦?

呵呵,BIOS密码必须要刷BIOS,你说的还原是不是把BIOS放电?如果是那样都能破IBM的密码的话可能我们这个论坛没几个人刷BIOS了。另外教你个刷BIOS的方法,把原来的BIOS芯片取下来换个芯片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BIOS密码必须要刷BIOS,你说的还原是不是把BIOS放电?如果是那样都能破IBM的密码的话可能我们这个论 ...

对于台式机,我试过用还原BIOS的方法(常用放电法)可以清除BIOS密码,对于笔记本(包括IBM)我还没有试过.你说破解BIOS密码必须刷BIOS,这是你实践过的吗?如果你有相关资料依据,请发个链接,我想学习下!

网友(2013-11-22):
引用 网友B:
呵呵,BIOS密码必须要刷BIOS,你说的还原是不是把BIOS放电?如果是那样都能破IBM的密码的话可能我们这个论 ...

另外教你个刷BIOS的方法,把原来的BIOS芯片取下来换个芯片刷。
为什么要这样刷?

网友:
用 DOS 7.3以上的版本 在DOS 命令中输入 PWD 然后 找到 SMA 点击删除 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
晕死,想找什么直接PE进去拖出来就行,要解密干嘛,不行就直接重装。脑子要用在分析电路上,不是纠结解密。

网友:
BIOS密码,还是找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