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5进水修复

楼主(2012-11-10):
机器型号:DELL 1425
主板序号:LA-3541p
接机故障:不开机
故障检测:戴尔售后送来的机器,电池插入。待机0.05,按下开关不触发。

       拆开机器,发现进水部分发霉。清理后测各个电感阻值,没有明显短路。插入可调电源,按下开关没有触发动作。测开关有3.3V电压,按下开关示波器显示有高低跳变。所以就直接去测量PWRBTN_OUT#。

没有找到同名信号,找到了KB925的第22脚,PBTN_OUT#,这个应该是。示波器显示按下开关的时候此脚有高低电平转换。也不麻烦了,看着这块图纸的信号还真不少。21脚SUSP#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不正常。第8脚S3#,也一直出于低电平,不正常。艹,不耐烦了。看看第17脚的S5#把,也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分析一下,按说PM收到EC的PBTN_OUT#信号后,会同时抬高S5#和S4#,问题是在这里的。在南桥周围也没发现进水的痕迹啊,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最多也就是断线什么的。不过自我感觉,南桥坏了要比断线好查,毕竟都要拔掉南桥测点,谁让没有点位图呢。哎哎!!!!!先看看有没有测试点。

哈哈,中间有个门,U9。会不会是这孩子坏了呢。这是个什么门我是不记得了,反正就是知道SLP_S4#和SLP_S5#同时为高的时候第四脚PM_SLP_S5#才会为高。与门吗?示波器显示按下开关,U9的第四脚是低电平。就测量SLP_S5和S4,结果郁闷了,两个信号都到位了,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跳变。莫非这个U9坏掉了?在料板上找了好久,这种5脚的门电路真是不好找啊。料板上大多是一些供电芯片或者MOS管子。既然这样,那我把U9也给省了把。看了看EC引脚没有接收S4的引脚,那就直接从U9的第二脚连到U9的第4脚。按下开关,嘿嘿,开关键上的LED灯已经亮了。抬头看看电流,妈的,0.05-0.08掉电。对了,不让骂人,又要显示脏话了。
        看来是缺电压,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好像都没反映,只是在掉电的时候稍微显示一点数字。还得靠示波器看看各单元是否工作,呵呵,示波器能抓到波形,唯独少了CPU供电。不过,就算只是少了CPU供电,掉电时候的电流也不应该只有0.08那么小把。不理解。不过没有CPU供电我倒是表示挺理解的,CPU供电那块都不成样子了。

这个是修好之后拍摄的,图片有点小可能看不清。红色圈里掉了两个器件。一个PC133,一个PR157。上电路图,大家看看作用。

由于腐蚀的连焊盘都没有了,就PR157连接PU11的地方还剩半拉焊盘。于是直接从B+飞线了。按下开关,OK!电流上去了!示波器测量内存排阻波形,最后出现了持续的波形。接屏,亮机!!
另外,加分不扣自己积分的!不信你试试~~~加起来把大家!!还有一台进水的HP500呢,大家加分把,一会修修看,复杂了就就再发!

网友:
什么从B+飞线啊!B+在哪呢!

网友A:
看不懂图纸,不过还是赞一个。。。。B+不是电源吗?

网友:
太历害了  我也经常这样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图纸,不过还是赞一个。。。。B+不是电源吗?

以IBM为例,适配器从电源接口过保险再过两个MOS管之后的这个点就叫公共点,就是常说的B+。这个点为各个单元电路供电。你可以测量一下这个点,与各个单元的上端MOS管都是直接相通的。这个公共点虽然也是19V但是是与电源不一样的。只要适配器不坏电源常在,但是隔离保护电路故障就可能引起电源有,但是B+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图纸,不过还是赞一个。。。。B+不是电源吗?

以IBM为例,适配器从电源接口过保险再过两个MOS管之后的这个点就叫公共点,就是常说的B+。这个点为各个单元电

网友B:
0.050掉电0.08?这个电流颇为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50掉电0.08?这个电流颇为奇怪

我也表示不理解,按说如果没有出CPU供电的话,最起码电流你得到0.2左右才要掉电把。可是这个只到0.08就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IBM为例,适配器从电源接口过保险再过两个MOS管之后的这个点就叫公共点,就是常说的B+。这个点为各个单 ...

太感谢了。    请问一下北桥和显卡怎么分辨啊,有的显卡大的和北桥一样,有的又小的和其他的芯片一样,要怎么区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    请问一下北桥和显卡怎么分辨啊,有的显卡大的和北桥一样,有的又小的和其他的芯片一样,要 ...

你需要打打基本功。intel北桥上边都有型号什么GM845,PM965之类的。显卡上部部分都有NVIDIA或者ATI的标志。至于AMD的北桥,南桥显卡区分。没什么太好办法,只能凭靠经验。距离CPU较近,明显有地址线去CPU的就是北桥。南桥较远,显卡就在北桥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打打基本功。intel北桥上边都有型号什么GM845,PM965之类的。显卡上部部分都有NVIDIA或者ATI的标志 ...

太谢谢了,我才刚学维修,以前也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2-12-10):
这个图纸跟板子怎么不太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