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V3000狠狠坑的一把

楼主(2012-11-10):
早上接到一台V3000花屏,客户同意换631,换好裸机试OK,加铜片装机,装好不亮了.外接能显.心想是不是铜片殿厚了压到显卡了,拆出来在打.还是外接显内屏不显.没办法拆显卡重植.结果还是一样.纳闷不会是显卡死了吧.头大了.不在换块641就亏了..先找块屏试试,能亮..拆他原来的屏出来看.天啊亮瞎我的X眼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搞短的..忙了一天......艾

网友(点评):
来的时候花屏,换了显卡后不亮了,就是楼主拆机时不小心弄到的吧

网友:
这样不是更好吗

网友:
哈。。屏线也断了吗哥们??这么巧的事很少碰到。。修好了也行。。不然就真的瞎忙一天了。。。。

网友:
呵呵……

方宓桀 -4 严禁灌水

网友:
外接可以显示,而且显卡已经换过了,一般都要测下屏线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犀利犀利

网友:
这个屏线很好坏的,我也遇到过好多回了

网友:
还好你那双X眼又发挥出XX的作用看到了断点

网友:
HP的机器,特别是CQ、V3000屏线断的还真不少。

网友:
呵呵   提醒自己装本走线要注意

网友:
哈哈,这样也行

方宓桀 -4 严禁灌水

网友:
关键还是在于心要细,先从简单做起。。。

网友:
有三种可能,一是显卡和屏线都坏了,二是显卡坏了屏线是拆装的时候搞断的,三是屏线一开始就断了显卡没问题。

网友:
经验之作啊。我倒是换过几回屏线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屏线断的,以后遇到类似得先考虑屏线,不要盲目干显卡

网友:
屏线在什么情况下会无辜的断掉呢?

网友:
这也算是个通病吧,没什么说的

网友:
哥们下次仔细点   下次不一定哪儿又坏了

网友:
hp v3000 CQ40系列的机器屏线我也换了很多了 灯管也易坏  先易后难 估计开始就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楼主走大运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啊!可能就是那么会事

网友:
那这屏线到底是怎么断的??楼主不小心的话就没话说了,以后还得细心点。要是原来就是屏线问题...那不是头大了

网友:
换了631,正常不会出问题的,V3000的这个屏线真是会坑爹!

网友:
修好就好啊。。。看来以后多注意一下屏线。。不能盲目浪费时间啊。。。

网友:
粗细!  大意!   下次悠着点就OK 了

网友:
楼主下次在看到V3000花屏,心里一定留了个心眼!

网友:
瞎了钛合金X眼,遇到好多花屏的都是屏线引起的,也有屏线引起短路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修理人员都碰到过。

网友:
屏线断的多,遇到这样的先不要着急弄了,放着第二天一下就找到故障了,所谓换换脑子。

网友:
屏线断很坑人啊。

网友:
所以还是慎重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