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XE主板不能重装系统

楼主(2012-11-10):
华硕K8V-XE主板,丽影7100GS。AMD 2800+,金士顿1G400,三星80GIDE ,SONY DVD,长城230W电源,原来装的是WIN7(另外的主板做的系统),直接从硬盘启动,提示修复正常启动项,修复不成功,进入后蓝屏;
重装系统(无论U盘还是光盘都不行,光标闪烁无反应),不接硬盘U和光盘也不出引导界面。
最后用移动硬盘(是USB-HDD制作的U盘启动)可以引导做了系统,但是用光盘和u盘装机助理1.3+引导还是不行,是不是主板太老了(但是08年的电脑公司特别版9.2也引导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吧。你可以用安装法安装呀。不要用GHOST试过没有

网友:
嗯!楼主还是把硬盘取下来,放到其它电脑上装,再拿回到本机释放啊!

网友:
先更换内存条试试吧,我曾遇到类似故障多次,最后更换内存就OK了.更换内存不行,再还原BIOS试试,还是不行的话,那应该就是主板硬件故障了.如果不想修主板,那你拆硬盘到其他电脑上复制系统后,再放回原机让它自动安装,这个方法应该可以的.

网友:
建议楼主换内存   本人遇到过好几台了  不关主板的事

网友:
应该BIOS有问题。刷下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了。用原版系统光盘正常安装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