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高温求助

楼主(2012-11-10):
一款hp v3000  6150的显卡 高温 怎么加铜片多是高温 ,那位师傅有办法,请指条路子,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楼主看下热导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温度高,第一你先确认下自己有没有垫好,是否接触到位,没空隙了,如果第一没问题了,第二那就是导热铜管挂了

网友:
用手摸摸热导管温度是否一样,细心一下吧,修好也不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