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两台简单的笔记本

楼主(2012-11-10):
最近手气比较顺连着修了两台相当简单的故障,一台DELL的型号都忘了(因为简单速度快),开机电流到0.8左右不亮机,过几秒那个数字键不停闪,当时想可能不太好修,拆开机器,再上电突然摸到向单独USB和无线网卡控制开关小板的接口处场管发烫,心想不会是USB接口短路了吧,拔下连接线果然能够顺利开机,仔细一看USB口有一个固然损坏短路了,后面简单了……,紧接著遇到第二台东芝L205的进系统不到一分钟掉电,有时花屏死机,CMOS状态下不死,一看老故障了,电容问题,这个机器不需要全部拆开,取下键盘,换掉NEC大电容,一般我就用4个330的从来没有问题。很快搞定!

网友:
楼主。。你拿第一台USB接口有一个固然损坏短路了。。啥是固然啊??

网友:
东芝的还是换个大电容比较好,串四个电容时间用长还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大电容,很少用4个电容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不过说的有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