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8掉电

楼主(2012-11-10):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的机器,加到电流表上一看,没有待机,打开主板,cpu旁边的保险烧黑,就直接找个保险换掉了,刚要插屏线,看见绝缘塑料上一个洞,下面是一颗电容,更具经验,它肯定挂了,量了一下,短路,找个同样的换掉了,加电开机,亮了,就装起来,后来在进系统的时候发现有掉电现象,仔细研究发现新问题,机子在插屏线的时候就断电,屏线不插就是好的,不过屏线插上电流就会到2.03A左右,不插线就在1,79A左右,老师们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
在显卡供电线路上加个330,再在CPU供电上加两个330滤波.

网友:
是在CPU的附近有NEC超级电容吗?